楼主(2025-05-11):
这两把扫码枪扫同一个码,但存储数据的方式不一样,怎么比对证明两个码一样?

网友A:
转换成相同方式不就可以
QQ: 2845452345

网友B:
兩隻是分別接在同一個接口測試嗎?
PLC設定應該是8位元或16位元接收

楼主:
一把扫码枪接USB口,通过触摸屏接收数据,再传给D400为首地址的一组寄存器;
另一把扫码枪接RS485口,通过PLC的RS指令接收数据,并存在以D110为首地址的一组寄存器。

网友C:
D110开始的字符每两个地址合并到一个地址,然后再跟D400为首的寄存器来比较。
如何合并?
方法1、D110右移8位,与D111逻辑或到新地址;
方法2、D110传送到K4M0,舍弃低8位,将K2M8传送到K2M100;D111传送到K4M20,舍弃低8位,将K2M28传送到K2M108;将K4M100传送到新地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10开始的字符每两个地址合并到一个地址,然后再跟D400为首的寄存器来比较。
如何合并?
方法1、D110右移8位,与D111逻辑或到新地址;
方法2、D110传送到K4M0,舍弃低8位,将K2M8传送到K2M100;D111传送到K4M20,舍弃低8位,将K2M28传送到K2M108;将K4M100传送到新地址。

这个很清楚了,没什么纠结的了吧?

网友E:
寄存器比较就行,只要一个不相等,那就是不同

楼主:
您好,我的两把扫码枪扫的码的位数和D110那一串寄存器个数是相等的,我想把D400的值转成D110那样,请问要怎么转?

网友F:
最粗暴无脑的方式就是MOV D0 K4M0 用这种方式取出高低字节,然后以位的形式组合后在传送到D去比较

楼主:
我D110抄了别人的一个处理循环做了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10开始的字符每两个地址合并到一个地址,然后再跟D400为首的寄存器来比较。
如何合并?
方法1、D110右移8位,与D111逻辑或到新地址;
方法2、D110传送到K4M0,舍弃低8位,将K2M8传送到K2M100;D111传送到K4M20,舍弃低8位,将K2M28传送到K2M108;将K4M100传送到新地址。

您好,我的D110是通过RS485用RS指令存到PLC寄存器里面的,而D400是通过USB口将数据接收到触摸屏LW寄存器,再由触摸屏传到PLC的D寄存器。
我想将D400的值转化成和D110一样,请问要在那里修改设置?

网友G:
听你的意思就是要把D400转化成D110一样的数据,因为这是两个不同通讯过来的数据,改参数来实现按道理可以,但是研究那个不如直接程序转换了,(数据又不多,多的话另外想办法,或者把程序做成变址即可)我帮你做了一个转化程序,完全按照你需求来的,供参考。
附件: ascll转换.zip (176 K) 下载次数:2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D110是通过RS485用RS指令存到PLC寄存器里面的,而D400是通过USB口将数据接收到触摸屏LW寄存器,再由触摸屏传到PLC的D寄存器。
我想将D400的值转化成和D110一样,请问要在那里修改设置?

你可以这样,把D110转成十进制数。再把D400转成十进制,就可以比较了。
转码指令自己看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