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2怎么一直不闭合

楼主(2025-05-11):
如图,Y2前面的条件都满足,怎么一直不闭合。是否是上面那条SRET语句影响?

网友A:
去搜一下SRET是干什么的?

网友B:
SRET子程序返回
已经退出子程序,该指令后边的程序无法执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RET子程序返回
已经退出子程序,该指令后边的程序无法执行。
正解

网友D:
子程序前应该有FEND指令,把Y2输出放在它的前面。
虞山老者

网友E:
SRET 是子程序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