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轴的问题

楼主(2025-05-12):
各位大佬,我这里有2个轴,通过2伺服电机分开控制,每个轴都有一个原点,然后从原点开始,根据数量正转到A,停止几秒,再根据数据正转到B,停止几秒,再根据数量反转到C,停止几秒,再根据数量反转到D,停止几秒,再回原点重新开始循环,启动时判断是否再原点,如果不在回原点再开始,,我根据回原点ZRN和定位DDRVI写的怎么样

网友A:
流程步,结束后再跳转第一步不就完了吗
不会轴定位控制

网友B:
基本的轴定位控制会吗?会的话,就像楼上说的,写好流程部,一步一步的走就行了,我猜想你是不会轴控制
确定不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流程步,结束后再跳转第一步不就完了吗
不会运动控制简单,付费教学。。。。

网友C:
看你这么执着,又不想看教学视频或者官方资料要不掏钱找谭总工,让他给你写一段程序得了
,微信hui530527
,我个人认为三菱官方资料里面的轴控制很详细了理解起来也不难,但是如果XY轴要走插补同时到一个位置,3系好像要自己写插补程序吧,5系才自带插补

网友D:
轴控制程序,写好每一个位置点的对应的点,根据你的数据自动触发对应的点位
大佬看一下,我上传了一个简单程序,但是没有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