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测不到信号?

楼主(2025-05-12):
PLC上显示有输出,但实际接口处测不到信号???、

网友A:
万用表打一下是不是Y点烧坏了,如果没坏再检查线的通断,

网友B:
Y0你输出的是脉冲信号还是开关量信号?

网友C:
继电器输出点是Y0,测量COM0和Y0,是否是接通状态,否则有可能坏了.
还可以监控程序看看,PLC是否禁止输出了.

网友D:
24V电源正常不
三光日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