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简单轴控制程序,请教各位大佬,怎么模拟不了

楼主(2025-05-12):
写了一个简单轴控制程序,我的写法有问题吗,怎么模拟不了

网友A:
好像还缺了很多参数设置。
程序指令也有部分不合理。

网友B:
图片看不了

网友B:
地址是有点问题的 32位下 你用了D300 不要用301 D寄存器是16位的

网友C:
轴怎么模拟?没有实物模拟不了的

网友D:
有些指令是模拟不了的

网友E:
不支持运动仿真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