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电气接线图设计、IO点表、电气元器件选型

楼主(2025-05-12):
最近一个项目,因为种种限制,不能使用常规的触摸屏+PLC结构,只能选择那种小尺寸的电脑充当触摸屏与PLC进行通讯。
考虑了一番 还是决定自己写了,不用组态软件。

三菱MX Component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个OPC,专门针对三菱PLC产品的一种接口软件。因为三菱系列的产品太多了,串口232
485,本体网口,外接模块网口,USB接口各种各样,于是官方做了一个这个软件,让这个软件先去和下面的PLC建立通讯,
然后统一在和上位机进行通讯,之前用过力控的产品也是要和MX Component搭配使用的。

网上搜了一圈资料吧,发现干货比较少。主要都是介绍了一些连接函数,寄存器函数读取,写入这些基本功能。但是实际应用做起来的时候发现
问题很多。举例子 比如里面有个连接open函数,这个函数你只能open一次,如果你已经连接成功了,再open就会卡UI,再有如果你已经建立连接了,
但是PLC掉电了,你在执行你的读取函数,写入函数的时候也会卡UI。这算是第一个问题断线重连,后来我用了一个心跳机制+异步解决了这个事情。
就是PLC程序里面D0数值一直+1,我检测这个值变化来确保当前的连接状态。

第二个问题,D区变量,现有的库文件里面的函数只是单纯的读了D0 D1 D2这些数值,但是D2 D3组合成浮点数这种的解析和写入,没有,
于是我补充写了几个方法,因为这次项目我只用到浮点数所以只写了浮点数的方法。

第三个问题,M区变量读取,M变量是bool量,但是他那个读取函数读上来是按照16位整数,并不是M0本身的0或者1,你需要把这个整数2进制,在找到你是对应的第几位,
才是你真正的M变量。这也写了一个方法

MX Component这个软件啊,我个人觉得不是太完善,但是毕竟是免费的嘛,也就挑不出来那么多理了。然后补充一下,这个软件不光能和三菱PLC通讯,也能和那些仿三菱PLC使用,
深圳顾美,石家庄陆杰,仿FX3G  FX3U我都测试过了没问题。

三菱家现在高端一些的PLC  5U Q系列这些,还可以走MC通讯协议,跳过这个MX Component,网上也有相应的库文件。具体搭配使用呢还是看实际情况和个人喜好。

最后附上一些资料,我的软件是VS2019编的,如果你们运行的时候报错,那是因为电脑没有安装MX Component,装一下就好了,我部署的时候发现的这个事情。
PLC程序仿真跑起来,MX Component建立仿真驱动,就能无硬件情况下运行我这个软件了。里面的CX3G类就是我封装的上面说的核心的东西

楼主:
网站出毛病了 不让传附件

楼主:
上传附件上传附件
附件: 百度网盘.txt (1 K) 下载次数:109

网友A:
小尺寸电脑是平板电脑吗,用过一次国产工业平板电脑质量非常差,性能非常低。

可以用KEPserver中转,三菱的软件和通信还是差一点

感谢分享。除了实在没办法,我觉得可以用组态王做一下,一天不到做完了,用C#还得自己造轮胎

网友B:
1、MX COM很好用,它是既然类似OPC,那就需本地安装和部署,配置对应的设置
2、不想卡UI,就要线程读写,委托显示。
3、官网有介绍使用方法和使用手册,应该是有两种用法,具体也忘记了。我用过2次
4、mxcom安装后,有C# demo和C++DEMO
NUGET上也有很多免费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尺寸电脑是平板电脑吗,用过一次国产工业平板电脑质量非常差,性能非常低。

可以用KEPserver中转,三菱的软件和通信还是差一点

感谢分享。除了实在没办法,我觉得可以用组态王做一下,一天不到做完了,用C#还得自己造轮胎

我是没办法,我还有两个机械手要做套接字通讯,但是PLC太低端做不了,所以用电脑中转一下,让PLC和机械手间接通讯。我们这次用的国产平板电脑还行,不卡

网友C:
感谢分享 学习了
welcome:4057363

网友D:
我用过一次,还是很方便的。掉线了可以重连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传附件上传附件

感谢用心分享,说的详细

网友F(2025-08-15):
关于C#和三菱MX Component通讯干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