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2):
大家使用三菱GX Works3软件制作FB块时候类型选择宏类型还是子程序类型?
今天有位工程师说建议全部选择宏类型,我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上一二三来!

网友A:
宏类型调用时间相对较短
子程序类型调用时间相对较长

没感觉长哪了 一直用的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类型调用时间相对较短
子程序类型调用时间相对较长

没感觉长哪了 一直用的子程序

我也是,一直使用子程序类型

网友B:
一个相当于西门子的FB,宏相当于FC把。我一般需要有保持的用子程序,没有就用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相当于西门子的FB,宏相当于FC把。我一般需要有保持的用子程序,没有就用宏

GXW3操作手册:
选择“Macro Type(宏类型)”时,将FB程序本体存储在调用源的程序块中,或作为FB程序本
体的存储目标的FB文件中。
选择“Subroutine Type(子程序类型)”时,将FB的程序本体存储在FB文件中。

试图理解上面的话,
宏类型,将FB存储在被调用所在的程序块中,可以是主程序,也可以是子程序块。也可以在多个不同的地方重复调用。
子程序类型,将FB存储在FB文件中,FB文件理解为主程序中

再按照GXW2的使用习惯进行推理,先创建一个子程序并加入到扫描周期中,然后在子程序中,拉入FB
这个子程序就是上面的子程序类型,这个FB,就是上面的宏类型。

如果在博图中,FC、FB只相差一个背景数据块,我更偏向于全部用FB而放弃使用FC

网友D:
可以看看编译后的程序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