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3):
设备原CPU型号Q06UDV,由于要追加程序,原CPU容量不足,目前备件只有Q10UDH的CPU,可以用Q10UDH+以太网模块的方式替换吗?

网友A:
不建议CPU使用Q10UDH+以太网模块替换:如果原CPU的网口使用了部分通讯的话,你替换程序要做相应的修改,主要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和本体网口部分功能有差异;还有就是两个PLC的软元件地址规划也有部分差异,原程序用到了差异部分的话,你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建议使用Q13UDV替换。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sjm12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CPU使用Q10UDH+以太网模块替换:如果原CPU的网口使用了部分通讯的话,你替换程序要做相应的修改,主要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和本体网口部分功能有差异;还有就是两个PLC的软元件地址规划也有部分差异,原程序用到了差异部分的话,你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建议使用Q13UDV替换。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冲吧 少年
    空QQ群:4057363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网友C:
    有些视觉系统,程序里限定了CPU类型,可能会导致设备不能运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CPU使用Q10UDH+以太网模块替换:如果原CPU的网口使用了部分通讯的话,你替换程序要做相应的修改,主要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和本体网口部分功能有差异;还有就是两个PLC的软元件地址规划也有部分差异,原程序用到了差异部分的话,你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建议使用Q13UDV替换。

    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CPU使用Q10UDH+以太网模块替换:如果原CPU的网口使用了部分通讯的话,你替换程序要做相应的修改,主要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和本体网口部分功能有差异;还有就是两个PLC的软元件地址规划也有部分差异,原程序用到了差异部分的话,你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建议使用Q13UDV替换。

    对的

楼主:
    我回来更新了,如1楼大佬所说,应该用13UDV,但公司没有备件短时间也买不回来最后用10UDH+以太网模块替换了,读码器用了以太网模块的专用指令改写,反正是有点麻烦,能直接换就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