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 松下plc程序求助

楼主(2025-05-13):
请大佬们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松下FP0R的。不知道为啥读出来的程序显示无法绘制,用了两个版本的软件都一样,同样的机器读出来也是一样的问题。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神们这个程序的CH0通道脉冲频率到底是哪一个地址?
描述:程序
abcde12345

网友A:
得用GR2 或者 菜单->显示->助记符列表显示

楼主:
GR2读出来的一样

网友B:
按助记符描述,结合上下程序,梯形图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你再分成两个回路就行了

网友C:
楼上厉害,打开看看

网友D:
就是你的程序有异常然后你编辑了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E:
看看这个对你有帮助不,也是从优印的印刷机中读出来的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F:
松下的PLC有不同的软件,会不会是你上传的软件跟别人下载的用的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