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3):
威纶通触摸屏,PLC 是台达DVP,现在没有PLC 用modbus pool替代如何通讯读取D500和D540的数据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B:
触摸屏做主站吧,用Modbus Slave代替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做主站吧,用Modbus Slave代替PLC

Slave读取不到通讯信息
格式com1 9600 e71

网友B:
引用 楼主:

Slave读取不到通讯信息
格式com1 9600 e71

如果通讯格式没问题,看下触摸屏发出来的报文咯

网友C:
用ISPsoft,然后用虚拟串口VSPD出来两个串口,触摸屏可以通过虚拟串口和ISP在线模拟

网友D:
引用 楼主:

Slave读取不到通讯信息
格式com1 9600 e71

只能是威纶通在线仿真连接台达模拟仿真PLC才能读取数据.

要不然只能用 Modbus驱动.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E:
https://www.douyin.com/user/self?modal_id=7427770563411709219
有录过一个视频,里面有设置步骤可以操作下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