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4):
有点迷糊啊???

网友A:
一样的,只是叫法不一样

网友B(2025-07-23):
前段时间调试一个设备的时候把基底速度调大调小都试了下,调很小走都不动了,调大好像也没什么反应,没搞清楚这个基底速度到底有什么具体作用!

网友C:
有时候步进基底速度设置为0可能启动不起来,伺服这个参数基本就没意义了基本不会去改他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调试一个设备的时候把基底速度调大调小都试了下,调很小走都不动了,调大好像也没什么反应,没搞清楚这个基底速度到底有什么具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