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轴控的问题

楼主(2025-05-14):
汇川autoshop里面在线调试是好的,自己用的同步速度功能块,为什么写不进去,轴没有反应

网友A:
为啥要用M8000触发MC_Stop
已经改了,但是还是写不进去,轴也没有反应

网友B:
MC_STOP是停止指令,最主要是不能被打断,只要使能就会一直工作。你两个都一起触发了,怎么可能运动
监控一下轴状态,是不是在STOPPING中
已经改了,但是还是写不进去,轴也没有反应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