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块比较指令BKCMP的使用

楼主(2025-05-15):
FX3G的PLC接收了两把扫码枪扫二维码得到的两组20个字符的值。
我在GWORK2里将PLC类型从3G改成3U,输入BKCMP的指令后再将PLC类型改成3G,将程序输入PLC。
我调试的时候发现BKCMP只执行首地址的两个字符的比较。
请问是否3U,3G的PLC无法使用BKCMP,而要到5U以上PLC才能使用?

网友A:
如果你切换PLC型号,切换的PLC型号指令不能用的话,程序检查会报错;还是就是3U 3G支持BKCMP。可以把你的程序段截图出来看下,是不是使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