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5):
我需要监控一个温度变化的曲线图,能够查看近30天前的曲线,也能上电就实施显示温度曲线。断电记录能保持。(已插入内存卡)
现在我自己设置了一个,但是每次断电记录就丢失了,没保存。帮我看看设置的对不对。
1.设置软元件,这个应该没啥问题
2.采集周期,想10S采集一次
3.日志存储件数:8460件(24小时的)。这个意思是不是1个日志文件里面有8460个数据
4.我在网上看这个位置可以勾选缓冲记录掉电保持。我这个没有,是不是屏不行,用的GS21
5.将日志保存到临时文件的时机:无,这个是开始设的无,如果我的屏不能断电保持,这个“日志”是不是断电就丢失,设置个周期保存能不能解决。前提是临时文件的断电保存的。
6.1个日志文件中保存的日志件数:这个如果设30,是不是一个文件有30天的记录
7.任意时机创建日志文件:不是很理解,不设置有没有影响
8.保存到内存卡

网友A:
日志储存件数尽量改小,估计储存件数还没到就断电了

楼主:
我把那个无改成1分钟存储一次,不知道会不会出现问题
引用 网友A:
日志储存件数尽量改小,估计储存件数还没到就断电了

网友A:
其它不管,先把日志储存件数改成10件试试

网友B:
没遇到过,可以打400技术支持热线转触屏专区问问

楼主:
我试了改成10件存储一次和改成周期存储都可以用。
引用 网友A:
其它不管,先把日志储存件数改成10件试试

网友C:
如果GS21 基本没什么好办法。

如果用GT25,可试试勾选缓冲记录掉电保持。

我想不通,这样简单的东西为什么三菱做不出来。

在电脑批处理中  >>  就可以了,比如 ECHO %TIME% >>C:\1.TXT

连续写多次,都是写在这个TXT中。

触摸屏以每天,或每小时,生成不同的日志文件,然后不管断电不断电,全部写到这个文件中不行吗。

网友D:
引用楼主凯哥kkk于2025-05-15 09:23发表的 求助三菱触摸屏历史趋势图 :
我需要监控一个温度变化的曲线图,能够查看近30天前的曲线,也能上电就实施显示温度曲线。断电记录能保持。(已插入内存卡)
现在我自己设置了一个,但是每次断电记录就丢失了,没保存。帮我看看设置的对不对。
1.设置软元件,这个应该没啥问题
2.采集周期,想10S采集一次
3.日志存储件数:8460件(24小时的)。这个意思是不是1个日志文件里面有8460个数据

用内存卡,可以做到的。我做过,但现在忘记了。我找找看

网友E:
有存储卡才可以读程序GOT2000,断电存数据曲线估计也要存储卡吧
三光日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