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4伺服绝对位置读取不稳定

楼主(2025-05-15):
手里有一个项目,使用7台伺服做绝对值定位控制,控制部分由1台FX3U+4个1PG模块组成,绝对位置由PLC点位读取。现在的问题是有2台伺服有时候断电上电后读取的位置出现误差,有可能几天出现一次,或者一周出现一次。机械部分没有动但是位置数值发生了变化,其他的伺服都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去查了,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你要在断电前架好表,然后在断电开电看看结果
QQ:569456723

网友B:
肯定会有微小变化的
居然用的点位读取 厉害了 不是应该通讯读取么

网友C:
看看这两台伺服的ABS数据位线接反了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读取的位置是正值,程序赋的值是负数,电机方向和数值正负是反的,每次停止断电的时候程序认为是停在负值位置,实际上电读取的位置是正值,造成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