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5):
最近碰到一个烦心事,用的驱动器是CAN通讯,设备网络准备采用CAN通讯转Profinet模块,但如何在西门子PLC用报文控制驱动器并读取驱动器的状态数据,有做过类式项目的达人给点启发性资料啊
clyzzc

网友A:
是CAN2.0B还是CAN 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CAN2.0B还是CAN OPEN

是CAN2.0B
clyzzc

网友A:
1.CAN转PN的我没有使用过,CAN转modbusTCP可以考虑一下,沈阳广成的        2.直接用带CAN2.0B的PLC,深圳合信,广成,汇川AM系列
协议转换网关都差不多,想了解CAN的数据如何映射给PLC
clyzzc

网友A:
modbusTCP或者UDP报文,接受发送指定寄存器

网友B:
我们是做PN-CAN协议转换网关的,GSD组态配置需要读取CAN的字节命令,根据CAN2.0协议可设置1-8个字节的命令,映射到PLC的IQ区地址也是对应的1-8个字节来控制,查看CAN设备的手册发送指令数据读取和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