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内置定位讨论

楼主(2025-05-15):
如图所示,内置定位参数下方有个 ▢开启CPU电源时不进行定位设置初始化 后面有两个按钮 寄存器写入 寄存器读取
我测试了一下,如果在程序内直接给关联的地址赋值,不会直接反映到这个定位设置表,需要点一下寄存器读取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有内部地址么。我想改完定位地址直接刷新到这个定位表格里面。大家觉得这个内置定位好用么

网友A:
FX3U做定位也做了不少,都不知道有这个玩意儿,学习了。

网友B:
很少用这个 一般直接写感觉也差不多

网友C:
一般都是直接指令 谢谢学习了

网友D:
深入钻研

网友E:
需要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