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5):
各位大神,现在在做用伺服压装的一个设备,从开始压入到最终压入到位的过程中,需要实时的监控压入过程中的压力情况(使用的压力传感器),压入深度大概15mm,时间3S左右完成。
压入过程中,根据设置的位移点去记录压力值,压力值根据设置的压力上下限去比较压力结果。一旦出现压力NG,伺服停止。
我的编程思路是根据当前的位移与设置的位移去比较,在合格范围内把压力传送到实测压力值,再根据实测压力值与设置的上下限比较OK与NG.
比如需要监控100个点,那岂不是程序要写一个一个比较传送,太麻烦,也会加长PLC扫描周期。
各位有没有好点的思路呀。恳请点醒一下。

网友A:
数组+for
还是不太明白怎么做。
只有满足这个条件:
设置位置-偏移量=<当前位移<=设置位置+偏移量时,才会把压力值传送到相对应的地址。
用FOR循环好像不好处理吧。
QQ: 2845452345

网友B:
指针  或 变址

网友C:
循环变址,数组都行,循环并不能缩短扫描时间,只是写起来省力

网友D:
15MM的深度,3秒时间,做100个移位值去做比较压力值,伺服速度要多慢?压力检测超NG后伺服速度能做到及时停止,
是啊,我觉得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想着程序优化,尽量缩短PLC的扫描时间。

网友E:
把每个位置的  位置上下限  压力范围   比较结果  定义成一个结构体 ,然后对于有N个位置要判断,定义一个元素为N的结构体数组
FOR 1..N  DO  // 对数组循环
    实际位置在定义位置范围内?是  取压力 与压力范围比较  记录结果   退出循环
     不是 啥也不做 继续For循环

如果你认为连续执行记录太多 可以定时  或者位置触发 循环比较
感谢

网友F:
其實要注意的並不是程序長短,因為它可以寫出來。

15mm/3秒 = 5mm/秒   =>  每0.01秒前進 0.05mm

且每前進0.05mm壓力是成非線性上升,這是需要注意的。
谢谢提醒。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循环变址,数组都行,循环并不能缩短扫描时间,只是写起来省力

想起来费力,写起来省力,看起来整齐

网友H:
这个思路的程序不难写,是否达到理想还待验证,楼主是否成功?
期待分享

网友I:
这个伺服压力机自己做的可能都不是很精准,(这个算法很总要)。
这个老早就有标准机了,最早的应该是PROMESS伺服压力机,德国的。

网友J(2025-06-17):
实时位置和压力,点位实时数据和设计参数对比,超出停止,又不是全程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