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无输出

楼主(2025-05-16):
请问各位大师,200smart(SR60CPU)输出指示灯亮,没有输出,是哪里坏了?

网友A:
你看下接线,测下输出的电压,换一个Q点再试下

网友B:
公共端接了吗

楼主:
没有输出,换一个输出点例如Q1.0正常,过了3个月,另外一个触点Q1.2又发生这问题。

楼主:
公共端,电压都没问题

网友C:
继电器输出可以考虑检测下输出点对应的回路问题,大概率还是烧输出点!有时候为了省个继电器的钱或者减少输出控制回路控制线路,出现烧输出点很正常,尤其直接带电磁阀这种大电流线圈设备的情况下!如果是这种情况考虑加中继再更换一个输出点

网友A:
用中间继电器过渡接负载吧,你的负载端的电压不稳定,十几块钱的事

网友D:
PIC输出点最好用继电器转换一下 ,一般PLC输出点最大电流3A左右 这样不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如果输出电路短路会出现大电流这样会少输出点位
zsh340

网友E:
引用楼主wangliang_33于2025-05-16 08:57发表的 200smart无输出 :
请问各位大师,200smart(SR60CPU)输出指示灯亮,没有输出,是哪里坏了?
这款PLC质量真的不好,特别不稳定。我所知道的这款类型的PLC关于运行异常的有10多列了。去官方修只少得大几百,放段时间又好了,再过几个月又出故障。这应该不是个列。比老款S7-200差太多。。。。。。。

网友F:
用辅助继电器过渡接负载吧,
三光日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