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6):
如何在触摸屏上可增加或删除运行点位?今天刚刚看到一台机的程序可以在触摸屏上增加点位和等待条件,都不用改PLC程序,直接在触摸屏上就完成了操作。直接震惊了我。跪求大佬们指点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简单点的程序里加条件判断,比如若参数不等于0则执行当前点位,复杂点的用数据拼装成指令,通过程序翻译执行。

网友B:
站内搜二次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内搜二次编程

谢谢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程序里加条件判断,比如若参数不等于0则执行当前点位,复杂点的用数据拼装成指令,通过程序翻译执行。

大概理解了!!谢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