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6):
大神们,现要写个算法,可变数组怎样定义?
Points : ARRAY[*,*]  OF XY;
Degree : INT;

Vandermonde : ARRAY [bound, Degree + 1] OF LREAL;   ///这报错了!
//////////////////////////////////////////////////////////////////////////////////////////
bound := UPPER_BOUND(Points,x);

Vandemonde这个多维数组应该怎样定义?
如果和Points那样定义,LOWER_BOUND和UPPER_BOUND可以写入吗?不可以的话,要怎样写入可变数组的上下限?

网友A:
可变数组应该只能定义在接口上,例如FB的输入类型,直接建立结构体类型或者数据类型貌似不行,会报错,用的NX1P2

网友B:
希望能帮到你,GOOD LU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