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6):
台达PLC如何用WPLsoft软件修改IP地址和站号,另外如何可以使继电器和寄存器的注释在程序中显示出来?

网友A:
此处不能讨论这个,关键我不会啊

网友B:
WPLsoft软件修改IP地址和站号
上面,电机设置,出现一个通信设置,在传输方式修改RS232或者ETHERNET

如何可以使继电器和寄存器的注释在程序中显示出来
点击视图,然后点击显示批注就OK了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这个需要使用COMMGR这个软件来设定,从台达的网站上面可以下载到这个软件,wpl 和ISP 都不能设定IP

网友C:
显示注解:  第六个菜单 检视选型卡   从下面数第4个 ,显示注解

网友D:
描述:通讯程序
描述:程序案例
引用楼主恍然如梦于2025-05-16 11:36发表的 台达plc编程软件WPLsoft的使用 :
台达PLC如何用WPLsoft软件修改IP地址和站号,另外如何可以使继电器和寄存器的注释在程序中显示出来?

我的理解 WPLsoft软件就 三菱 FX系列差不多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群4057363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楼主:
好了搞定了,台达的比较麻烦还得单独有一个通讯软件,谢谢各位达人

网友E:
Wplsoft就可以设定IP呀   通讯设置那里选网络就有了。他有三个选项  串口  USB串口  和网络....可以选择的

网友F:
台达的软件不怎么好用,能用三菱就不要用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