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402不动作

楼主(2025-05-17):
用 FX3GA 做 Modbus RTU 通讯测试,硬件是FX3U-485ADP-MB,FX3GA 是主站,断开通信线后相关软元件的数据如下
D8402出错代码报211
D8403详细内容报0
M8402错误标志为0
但是按照手册上的说明,此时
D8403是存储最新出错代码
M8402错误标志应为1
各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不知道呢,你使用的是ADP模块吗?为什么要断线呢
通讯异常要报警,同时其它Y点要采取措施

楼主:
通讯异常要报警,同时其它Y点要采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