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7):
相机测出偏差   驱动XXY轴平台  对位 算法  哪位老大指教一下?

网友A:
是不是说的视觉引导

网友B:
抖音、B站....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C:
引用楼主gxc0415于2025-05-17 16:15发表的 PLC-、相机 、 伺服 :
相机测出偏差   驱动XXY轴平台  对位 算法  哪位老大指教一下?

这种一般是,PLC给出基准位置座标,相机标定好拍照位置,拍完照后相机会有座标偏差值反回给PLC,然后PLC计算,我们一般是用返回的值与基准座标做一个加法运算,因为返回的值是带符号的。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
  • 下载积分:+5(快乐小学生)
  • 相信自我!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是,PLC给出基准位置座标,相机标定好拍照位置,拍完照后相机会有座标偏差值反回给PLC,然后PLC计算,我们一般是用返回的值与基准座标做一个加法运算,因为返回的值是带符号的。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

    你这都有点麻烦了,现在大部分都是视觉直接给出坐标。

    专业外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都有点麻烦了,现在大部分都是视觉直接给出坐标。

    没有基准怎么知道偏差?在硬件上做一个与产品的基准这种方法需要看场合的。

网友F:
    3楼说的没错,一般都是这样做的,视觉直接给也一样,就是基准和计算偏差时是相机处理还是PLC处理的问题,不过要注意几个问题
    机构XY坐标系要和相机的坐标系一致,一致包含X,Y轴各轴的方向,X,Y轴的垂直度,相机输出距离的换算,不一致的需要加换算,具体精度按实际需要的定位精度来。
    还有就是基准的校准问题,做一个基准的校准操作,尽量简单,保证后期维护时方便操作
    以上都是个人观点
  • 下载积分:+5(快乐小学生)

网友G:
    相机先标定基准,把坐标给了PLC,PLC驱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