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plc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25-05-18):
请问,目前最新版欧姆龙plc编程软件是什么版本。

网友A:
引用楼主生产技术李钢于2025-05-18 18:49发表的 关于欧姆龙plc编程软件的问题 :
请问,目前最新版欧姆龙plc编程软件是什么版本。
欧姆龙软件有总线sy 软件
还有cx的,不知道你说哪个系列?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plc

楼主:
CX系列的

网友B:
欧姆龙9.7就可以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