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9):
前几天在视频中看到别人用DB块中AT指令,自己试了一下,怎么都出不来,请高手教教我们!多谢!

网友A:
‌AOM_IDENT‌是一个在西门子PLC中用于标识运行系统中对象的标识符。具体来说,‌AOM_IDENT‌用于标识任意事件,例如在ATTACH、DETACH指令中使用EVENT_ANY来指定动态分配给硬件中断OB的事件‌

网友A:
硬件数据类型
硬件数据类型:硬件数据类型由 CPU 提供。 可用硬件数据类型的数目取决于 CPU。

根据硬件配置中设置的模块存储特定硬件数据类型的常量。 在用户程序中插入用于控制或激活已组态模块的指令时,可将这些可用常量用作参数。

数据类型    基本数据类型    说明
REMOTE    ANY    用于S7通信PUT/GET指令中指定远程CPU的数据地址,必须以P#指针的形式作为实参例如P#DB1.DBX0.0 BYTE 10
HW_ANY    UINT    任何硬件组件(如模块)的标识。
HW_DEVICE    HW_ANY    DP 从站/PROFINET IO 设备的标识例如:在ModuleStates指令中使用
HW_DPSLAVE    HW_DEVICE    DP 从站的标识例如:在ModuleStates、DPNRM_DG指令中使用
HW_IO    HW_ANY    CPU 或接口的标识号,该编号在 CPU 或硬件配置接口的属性中自动分配和存储例如:在LED、DPRD_DAT、RDREC指令中使用
HW_IOSYSTEM    HW_ANY    PN/IO 系统或 DP 主站系统的标识例如:在DeviceStates指令中使用
HW_SUBMODULE    HW_IO    重要硬件组件的标识例如:在GETIO指令中使用
HW_INTERFACE    HW_SUBMODULE    接口组件的标识
HW_IEPORT    HW_SUBMODULE    端口的标识 (PN/IO)
HW_HSC    HW_SUBMODULE    高速计数器的标识例如:在CTRL_HSC、CTRL_HSC_EXT指令中使用
HW_PWM    HW_SUBMODULE    脉冲宽度调制标识例如:在CTRL_PWM指令中使用
HW_PTO    HW_SUBMODULE    脉冲发生器标识例如:在CTRL_PTO指令中使用
AOM_IDENT    DWORD    AS 运行系统中对象的标识
EVENT_ANY    AOM_IDENT    用于标识任意事件
EVENT_ATT    EVENT_ANY    用于指定动态分配给硬件中断 OB 的事件例如,在ATTACH、DETACH指令中使用
EVENT_HWINT    EVENT_ATT    用于指定硬件中断事件
OB_ANY    INT    用于指定任意组织块例如,在时间错误OB启动信息中出现
OB_DELAY    OB_ANY    指定调用的延时中断OB例如,用于SRT_DINT、CAN_DINT、QRY_DINT指令
OB_TOD    OB_ANY    指定调用的时间中断OB例如,用于SET_TINT、CAN_TINT、ACT_TINT、QRY_TINT指令
OB_CYCLIC    OB_ANY    指定调用的循环中断OB例如,用于SET_CINT、QRY_CINT指令
OB_ATT    OB_ANY    用于指定动态分配给事件的硬件中断OB例如,用于ATTACH、DETACH指令
OB_PCYCLE    OB_ANY    用于指定循环OB事件类别事件的组织块
OB_HWINT    OB_ATT    用于指定发生硬件中断时调用的组织块
OB_DIAG    OB_ANY    用于指定发生诊断中断时调用的组织块
OB_TIMEERROR    OB_ANY    用于指定发生时间错误时调用的组织块
OB_STARTUP    OB_ANY    用于指定发生启动事件时调用的组织块
PORT    HW_SUBMODULE    用于指定通信端口例如,用于自由口、Modbus RTU指令
RTM    UINT    用于指定运行小时计数器值例如,用于RTM指令
CONN_ANY    WORD    用于指定任意连接。
CONN_OUC    CONN_ANY    用于指定通过工业以太网进行开放式通信的连接例如,用于TCON、TSEND_C指令
DB_WWW    DB_ANY    通过自定义 Web 应用生成的 DB 号该数据类型在Temp区域中的长度为 0例如,用于WWW指令
DB_DYN    DB_ANY    用户程序生成的DB编号例如,用于CREAT_DB指令

网友B:
是图中的AT吗?上图是把数据块中一个变量地址拆分为  位 单独赋值使用。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就是3楼的这个AT指令,我在输入后怎么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7-1200 使用 AT 覆盖参数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07-Program/03-instruction/03-Address/01-AT.html

多谢大神的详细教程!

网友D:
看我的最新的简单测试
历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