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0):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EN-US  ZH-CN  X-NONE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    {mso-style-name:普通表格;    mso-tstyle-rowband-size:0;    mso-tstyle-colband-size:0;    mso-style-noshow:yes;    mso-style-priority:99;    mso-style-parent:"";    mso-padding-alt:0cm 5.4pt 0cm 5.4pt;    mso-para-margin:0cm;    mso-para-margin-bottom:.0001pt;    mso-pagination:widow-orphan;    font-size:10.0pt;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serif";}
龙海儿11(同微博) 同《电气外传》微信公众号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EN-US  ZH-CN  X-NONE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    {mso-style-name:普通表格;    mso-tstyle-rowband-size:0;    mso-tstyle-colband-size:0;    mso-style-noshow:yes;    mso-style-priority:99;    mso-style-parent:"";    mso-padding-alt:0cm 5.4pt 0cm 5.4pt;    mso-para-margin:0cm;    mso-para-margin-bottom:.0001pt;    mso-pagination:widow-orphan;    font-size:10.0pt;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serif";}
之前文章我们有分享过基本功能的电机功能块,今天来做一下模拟量的转换;其实仪表数据在工艺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如同自动化系统的眼睛耳朵和鼻子。那闲话少叙,直接搞起。
管脚上面预留基本的量程,和4个报警设定值。注意用input的话外面是可以写定值的哦。输出工程量显示和对应4个报警。然后是常见的标准化和缩放。最后比较出来得出来对应4个报警值,可供程序上面应用。
如果报警需要加复位操作的话,线圈可以改成置位,然后加复位管脚来复位。
OK,写道这里吧。功能简单,思路清晰,可根据要求升级演化成各种版本。欢迎各位共同讨论研究!

楼主:
补上截图

网友A:
引用楼主龙海儿于2025-05-20 09:50发表的 S14-模拟量简易处理 :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EN-US  ZH-CN  X-NONE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    {mso-style-name:普通表格;    mso-tstyle-rowband-size:0;    mso-tstyle-colband-size:0;    mso-style-noshow:yes;    mso-style-priority:99;    mso-style-parent:"";    mso-padding-alt:0cm 5.4pt 0cm 5.4pt;    mso-para-margin:0cm;    mso-para-margin-bottom:.0001pt;    mso-pagination:widow-orphan;    font-size:10.0pt;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serif";}
龙海儿11(同微博) 同《电气外传》微信公众号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EN-US  ZH-CN  X-NONE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    {mso-style-name:普通表格;    mso-tstyle-rowband-size:0;    mso-tstyle-colband-size:0;    mso-style-noshow:yes;    mso-style-priority:99;    mso-style-parent:"";    mso-padding-alt:0cm 5.4pt 0cm 5.4pt;    mso-para-margin:0cm;    mso-para-margin-bottom:.0001pt;    mso-pagination:widow-orphan;    font-size:10.0pt;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serif";}
之前文章我们有分享过基本功能的电机功能块,今天来做一下模拟量的转换;其实仪表数据在工艺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如同自动化系统的眼睛耳朵和鼻子。那闲话少叙,直接搞起。
管脚上面预留基本的量程,和4个报警设定值。注意用input的话外面是可以写定值的哦。输出工程量显示和对应4个报警。然后是常见的标准化和缩放。最后比较出来得出来对应4个报警值,可供程序上面应用。
如果报警需要加复位操作的话,线圈可以改成置位,然后加复位管脚来复位。
OK,写道这里吧。功能简单,思路清晰,可根据要求升级演化成各种版本。欢迎各位共同讨论研究!

你真是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