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写不进程序

楼主:
1、通信电缆是好的,换了好几根了!
2、软件也没问题了!
还有什么问题能导致写不进程序?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程序没写进去的,下载之后读出来还是原来的?

网友B:
在线时间太短了

网友C:
是不是PLC远程没开启?没RUN

网友D:
引用楼主zyl31330467于2025-05-20 11:38发表的 三菱PLC写不进程序 :
1、通信电缆是好的,换了好几根了!
2、软件也没问题了!
还有什么问题能导致写不进程序?
看着plc状态没运行吗?
plc

网友E:
拨码开关没打到运行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网友F:
这个问题我曾经遇到,后来拔插几次,又可以了,原因不知

网友G:
引用楼主zyl31330467于2025-05-20 11:38发表的 三菱PLC写不进程序 :
1、通信电缆是好的,换了好几根了!
2、软件也没问题了!
还有什么问题能导致写不进程序?
你通讯上了吗 看看运行灯(RUN)有没有亮
在看看你电脑RS232有没有驱动
打开设备电脑看看COM 端口号
还有你是1N PLC 你用的指令对吗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冲吧 少年
空QQ群:4057363
基础薄弱的菜鸟

网友H:
RUN灯没亮哎,是不是

网友I:
好古老的PLC啊

网友J:
打开设备电脑看看COM 端口号

网友K:
先试试能不能读,读写都不能可能小板坏了

网友L(2025-06-17):
你这安装,PLC可以散热么?

网友M:
端口号对不对

网友N:
明显没在RUN状态

网友O(2025-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