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触摸屏报警

楼主(2025-05-20):
PLC是OMRON CQM1 CPU41 的老家伙
触摸屏是PROface的 PFXGP4301TADW(用来替换原来的GP2301 画面是根据以前画面重新制作的)
现在显示通讯正常,触摸屏上的按钮/指示灯可以用
但是触摸屏会报警如图。网上说去查PLC的编程手册。编程手册没找到CQM1的只找到了CQM1H的
应该查哪一个参数或者其他设置?

楼主:
通讯用的是232的。触摸屏 2--------PLC 2
3----------------3
7/8短接
5--------------------9
4、5短接
1接屏蔽

网友A:
驱动用错,部分变量无法读写

楼主:
触摸屏无I/O驱动程序 软件里也不能新建、编辑

网友B:
程序发来,事倍功半,估计是Proface-PLC1之间的交叉引用没处理好

楼主:
大佬:
PLC程序,触摸屏原程序,新程序如附件所示。请指教!
CT65计量程序2024.6.18 - 副本.rar
CT-115-2015-11-16 - 副本.rar
CTGP4301TADW - 副本.rar

网友C:
看着没有什么问题
c host link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
PLC程序,触摸屏原程序,新程序如附件所示。请指教!
2047,2200~2202 地址有问题,不是有自动转换的程序吗?直接可以升级旧程序的,稍微调整一下,显示本文也可以改成多语言版本的。
报警显示那块有问题,摘要显示没设定,是不会触发报警显示的,可以直接把原来的摘要显示方式改为履历显示。

楼主:
不能自动转换,只能自己重新编,由于原程序显示是乱码,只能先把原文字内容复制过去。我明天先把地址修改一下(地址可能是输错了数字),再上机试试。大佬真细心,我查了好几次了,都没看出来。

楼主:
原触摸屏上设置的看门狗是LS2047,新屏没找到LS选项,不知道应该对应什么,后来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