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建立好配方怎么传送给三菱PLC呢?求教

楼主(2025-05-22):
选择配方后,我想将这个9个数值 发送给PLC对应的寄存器里面,请问该怎么操作·谢谢 大神们

网友A:
加一个配方号,然后使用变址传送,比如一组数据有两个寄存器然后配方是第三个,配方*2得D0 ,MOV D0 Z0 , DMOV D200 D300Z0 就是D306。
如果你用数组写那更简单,IF 保存_T.Q THEN
FOR i_1:=0 TO 99 BY 1 DO
PRM.配方内容存储值[PRM.配方号,i_1 ]:= PRM.配方内容当前值[i_1];
END_FOR
PRM .配方名称存储值[PRM.配方号]:=PRM .配方名称;
END_IF

楼主:
可以了 我还是用了数据链接 建立数据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