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组合框如何使用

楼主(2025-05-22):
使用的汇川Easy系列PLC,有8个轴和8个机器人,使用昆仑通态触摸屏怎么才可以像西门子那样使用多路复用,变量只用赋值一页,换页自动变

网友A:
可能要在换页按钮里写脚本吧

网友B:
控件值单独建立显示变量,外部变量用pageIndex做偏移,写脚本的话核心语句也就是10行的事情,剩下的都是赋值语句

网友C:
昆仑触摸屏可以用变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