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2):
产品定位:拯救者游戏本
CPU型号 :Intel 酷睿i9-13900HX
核心/线程数 :24核心/32线程多任务运行强
屏幕尺寸:16英寸 游戏、便捷
屏幕分辨率 :2560*1600 240hz 全超清屏
色域:100%sRGB
显卡芯片 :NVIDIA GeForce RTX 4060(最高140w功耗)
显存容量 :8GB
无线网卡:WiFi6E,支持802.11ax无线协议
蓝牙:蓝牙5.2模块
有线网卡:10000Mbps以太网
左侧:1×USB3.2 Type-C,1×USB3.1
右侧:1×USB3.1
后置:1×USB3.2 Type-C(支持DP1.4独显输出 140w充电),2×USB3.1
视频接口 后置:1×HDMI2.1
音频接口 右侧:1×3.5mm耳机/麦克风二合一接口
其它接口 后置:1×RJ45(网络接口),1×电源接口
散热:散热系统双风扇,四热管,四出风口,霜刃Pro散热系统5.0
屏幕技术:DC调光,支持G-SYNC技术,莱茵TUV硬件级低蓝光认证,杜比视界,支持Display HDR 400认证

网友A:
能台式就优先台式
笔记本性价比太低,除了便携
我自己的笔记本是神舟的战神,当时买就是图便宜,19年618用到现在没出过问题没修过,还蛮可以的,拯救者溢价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台式就优先台式
笔记本性价比太低,除了便携
我自己的笔记本是神舟的战神,当时买就是图便宜,19年618用到现在没出过问题没修过,还蛮可以的,拯救者溢价太高了

台式不方便,我想玩AI需要英伟达的显卡。装个博途也能带动,这个配下来要7500左右

网友B:
游戏本去现场背几次后就....................
不用背去现场当我没说
QQ: 2845452345

网友C:
这用在设备调试类的工地现场不耐造

网友D:
CPU,I7标压够了,开虚拟机可以适当高点,但I9价格高太多
内存,最佳32G或以上,越大越好,最低要16G(虚拟机运行博图较慢)
硬盘,1T或以上,越大越好,C盘300G或以上,工业软件全部装C盘
显卡,如果没有3D绘图等影响不大,博图不吃显卡,不玩游戏集显也够,电脑能够轻点就轻点
网口,最好有,没有的话随身带扩展坞
HDMI口,最好有,方便双屏工作,没有的话TYPE-C扩展坞
屏幕,16寸或以上,越大越好,支持2K或以上,监控画面越大越方便
充电器,小点好,像150W,200W。拯救者的电源像个砖头,又大又重,提电脑包到处跑十分锻炼臂力
小键盘,方便输入
防尘,防水,尽量好点,如果不想带去现场几个月就换主板,游戏本为了散热可能防尘性能较低

推荐联想、惠普两个品牌,可靠性比较高。
联想,THINKPAD系列,毕竟是工作场合使用,必须考虑可靠性第一
惠普,低端点的战系列,高端的不太清楚

网友E:
如果是工作用,不用剪辑和建模,牺牲下显存的性能,提升内存一下

网友F:
配置太高了,不需要3D建模的话,10 代 I5 轻薄本就可以了,内存 > = 16G,硬盘512固态,屏幕>= 15 寸,没有网口需要买转接头。
以前总以为搞这行需要很高的配置,花了一万多买拯救者,买回来后发现工作用途跟我另一台轻薄本拉不开差距,这个重量还不方便携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配置太高了,不需要3D建模的话,10 代 I5 轻薄本就可以了,内存 > = 16G,硬盘512固态,屏幕>= 15 寸,没有网口需要买转接头。
以前总以为搞这行需要很高的配置,花了一万多买拯救者,买回来后发现工作用途跟我另一台轻薄本拉不开差距,这个重量还不方便携带。

跑跑博途就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台式不方便,我想玩AI需要英伟达的显卡。装个博途也能带动,这个配下来要7500左右

这个配置7500够吗,游戏本性能强,但就是重重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跑跑博途就明白了

为什么就认为别人没跑过博图呢?自己看看官方推荐配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就认为别人没跑过博图呢?自己看看官方推荐配置。

I9标压的CPU和10代的I5低压CPU跑起来差不多吗,博途V20。反正我的10代低压I5跑v20实在是难受。

网友H:
这配置7500买不到拯救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