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05-22):
Q系列PLC,QD77MS2DE 定位模块,路过的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肯定可以啊,前进后退如果是两个定位数据号,就用不同的指令速度就可以,如果是用的同一个定位数据号,就增加逻辑在你做什么定位的时候MOV对应的设定速度。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按一楼说的办

网友C:
    1楼说的对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前辈,你知道怎么改高速原点复归的速度数据么?主楼提到的前进后退速度不一样就是因为后退用的高速原点复归的返回方式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啊,前进后退如果是两个定位数据号,就用不同的指令速度就可以,如果是用的同一个定位数据号,就增加逻辑在你做什么定位的时候MOV对应的设定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知道怎么改高速原点复归的速度数据么?主楼提到的前进后退速度不一样就是因为后退用的高速原点复归的返回方式

    这个是可以改的,软体发出来看下。原设备的写法也是有点特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