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2):
哪个大佬指点下三菱FX80SSC-S 里面轴5的上下极限、近点狗、停止 地址是多少

网友A:
说明书版本太低,最新的,在526页
  • 下载积分:+1(jiabin_liang)

网友B:
    占2个字的后一个字就是5~8轴

网友C:
    说明文档里有

楼主:
    感谢大佬指点
引用 网友B:
    占2个字的后一个字就是5~8轴

楼主:
    感谢大佬指点
引用 网友C:
    说明文档里有

楼主:
    感谢大佬。大佬我在官网没找到最新的说明书啊,大佬哪里下载的最新版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版本太低,最新的,在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