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05-22):
三菱QPLC  QD77MS2定位模块,返回是采用的高速原点复归的方式返回的,想改这个返回速度(就是高度原点复归速度)

网友A:
注:从可编程控制器 CPU 输出至简单运动模块的“可编程控制器就绪信号[Y0]”由 OFF 变为 ON 时。
  • 下载积分:+1(2645855946) 热心助人!

网友B:
    原点回归速度在G74缓冲区,在程序里找一下
  • 下载积分:+1(264585594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快乐小学生)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大佬
引用 网友A:
    注:从可编程控制器 CPU 输出至简单运动模块的“可编程控制器就绪信号[Y0]”由 OFF 变为 ON 时。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点回归速度在G74缓冲区,在程序里找一下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大佬再次请教一下,我在程序里面没有找到PR.46 Un\G74的地址数据,是不是在WORKS2中简单运动控制模块中设置了啊
引用 网友A:
    注:从可编程控制器 CPU 输出至简单运动模块的“可编程控制器就绪信号[Y0]”由 OFF 变为 ON 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再次请教一下,我在程序里面没有找到PR.46 Un\G74的地址数据,是不是在WORKS2中简单运动控制模块中设置了啊

    是的,可以在模块里直接设置,如果你要把设定开放出来的话,就要写到程序里了。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个参数写入生效是要““可编程控制器就绪信号[Y0]”由 OFF 变为 ON 时”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意思是要在PLC run的状态 下才可以在简单运动模块设置里面写数据么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在模块里直接设置,如果你要把设定开放出来的话,就要写到程序里了。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个参数写入生效是要““可编程控制器就绪信号[Y0]”由 OFF 变为 ON 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意思是要在PLC run的状态 下才可以在简单运动模块设置里面写数据么

    不是,是有部分参数(含你说的这个回原参数),写到内部缓存器后需要将模块准备完成信号从OFF置到ON一次才能生效。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好的 理解了 谢谢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有部分参数(含你说的这个回原参数),写到内部缓存器后需要将模块准备完成信号从OFF置到ON一次才能生效。

网友C(2025-10-15):
    分析的很详细
    深耕技术

网友D:
    看缓冲区,修改对应的缓冲区就OK了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