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05-22):
伺服定位运动的一些参数是不是可以在是不是在WORKS2中简单运动控制模块中设置,然后就不用在写程序各种MOV 了啊?

网友A:
有些参数 是可以在里面设置的

网友B:
引用楼主2645855946于2025-05-22 23:01发表的 伺服参数设置 :
伺服定位运动的一些参数是不是可以在是不是在WORKS2中简单运动控制模块中设置,然后就不用在写程序各种MOV 了啊?

可以,程序里给缓冲区直接赋值也可以
  • 下载积分:+1(2645855946) 真诚感谢!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好的 谢谢 ,就好比这个原点复归速度就可以在这里面赋值,不用在写程序了是吧?
引用 网友B:

    可以,程序里给缓冲区直接赋值也可以

网友C:
    二楼说的对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A:
    有些参数 是可以在里面设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程序里给缓冲区直接赋值也可以

    如果是写程序就一定要注意这个。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好的 谢谢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写程序就一定要注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