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3):
信捷plc,做抛光设备,需要多段绝对定位,位置等于设定值就定位完成,触发下一段定位,可能是扫描周期原因,会出现执行不了下一个drva指令,上一段正向,下一段反向就能立即执行,如果下一段还是正向,那就要加0.2s延时(有十多段定位,累加时间太长了),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A:
串脉冲标志位SM1000常闭试下
持之以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脉冲标志位SM1000常闭试下

试过了,不行

网友B:
加个几ms的延时试试 没必要0.2s 扫描周期没那么长吧

网友C:
你的流程打开后一直开着吗?不是执行完都需要关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几ms的延时试试 没必要0.2s 扫描周期没那么长吧

我也是疑惑这一点,加个0.1s都不行,理论上过了一个扫描周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流程打开后一直开着吗?不是执行完都需要关闭吗?

执行条件满足就跳到下一个流程了

网友D:
用SM1000下降沿试试,不行的话就把延时的时间改小试试,不用200毫秒那么长!
还可以试试多段脉冲输出 [PLSR],具体参数配置及用法看手册!

网友E:
多段定位为啥不用PLSR,直接软件配置好段数,好像最多支持100段的

网友F:
好像是因为扫描太快导致的,抖音上看到有这个的视频,搜索一下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M1000下降沿试试,不行的话就把延时的时间改小试试,不用200毫秒那么长!
还可以试试多段脉冲输出 [PLSR],具体参数配置及用法看手册!

因为有些定位一个轴不动,其他轴动,SM1000没有下降沿,所以没用这个。
PLSR的话我看过,当时是想地址比较多,又用上变址,就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段定位为啥不用PLSR,直接软件配置好段数,好像最多支持100段的

PLSR是可以做到连续发脉冲定位,中间不用间隔的吗?

网友D:
sm1000没有下降沿?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些定位一个轴不动,其他轴动,SM1000没有下降沿,所以没用这个。
PLSR的话我看过,当时是想地址比较多,又用上变址,就没有用。

网友G:
怎么这么像我以前写的屎,延时久一点,信捷得PLC就是这么垃圾

网友E:
引用 楼主:

PLSR是可以做到连续发脉冲定位,中间不用间隔的吗?

可以,前一段发送完可以立即跳转到下一段,也可以设定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1000没有下降沿?

一共3个轴,如果那一步X轴不动作,Y轴Z轴动作,那SM1000就没有下降沿,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H:
脉冲输出再次启动一般都要间隔一个扫描周期就是脉冲输出中OFF一个扫描周期以后再次启动,还有如果是多段脉冲可以用多段脉冲指令,多段脉冲指令可以做到两段定位之间不停顿,就是没有减速到零再启动的动作

网友I:
sm1000    y0
sm1020    y1
sm1040    y2
sm1060    y3
每个轴脉冲标志不一样

网友J:
把顺序换一下,把下一站定位的程序流放到上面去试试,如:把M12的程序流放到M10的上面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K:
同一个定位输出轴  触发间隔要大于1个扫描周期 哪家品牌都一样 有些支持轨迹规划 连续定位的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顺序换一下,把下一站定位的程序流放到上面去试试,如:把M12的程序流放到M10的上面

三菱我是这样做,没问题。信捷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