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5.1程序

楼主(2025-05-24):
今天刚接触到一个粉碎系统的程序,有个地方没搞明白。
M150.0-151.0这几个位用的是常开。都没有触发它们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在程序里去编写呢?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触发方式没有看到的,还请各位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触摸屏里面
交叉引用里没有触摸屏的相关引用
zhaoaron

网友B:
应该是触摸屏里面
交叉引用里没有触摸屏的引用
......

网友C:
你查下后面的接通延时定时器的引用在哪,就知道控制的去向了,不会无缘无故在后面几个定时器而不引用定时器的

网友D:
上位机或通信过来的
上位机用的PC端,软件是WINCC,但是交叉引用没看到有相关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