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5):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现在有个恒温室,要用到热泵和发热丝还有风机一起做控制来恒温到40度左右,因为对热泵不太了解,我记得好像热泵是有控制面板来控制的,怎么用PLC来控制呢?发热丝的话我可以用PLC来做PID控制,问题是热泵要怎么搞?听上头的意思是发热丝和热泵一起动作到差不多40度,就断开发热丝,之后就靠热泵来恒温。这种要怎么去搞?热泵不能用PID来控制吧?如果是两个一起动作,差不多温度到时停了热泵,用发热丝来恒温,这个可能容易一点,因为发热丝可以做PID,问题是热泵,应该怎么去控制?有对这方面了解的大佬麻烦支个招,万分感谢!没有搞过热泵,实在不懂。

网友A:
我用过的热泵,就是个热水循环泵

网友B:
我厂宿舍的格力空气能热泵,就是空调压缩机反着用,不知是否你说的那种热泵

楼主:
就是空调反着用那种,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去控制

网友C:
热泵,不是有自己的温控么,你用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D:
控制阶段划分(参考逻辑):

【阶段1:快速加热阶段】
条件:当前温度 < 38°C
热泵开启(通过PLC输出给热泵启停信号)
发热丝开启(PID控制)

风机开启(变频或定速均可)

【阶段2:接近目标温度】
条件:温度 ≥ 38°C 且 < 40°C
热泵保持运行
发热丝开始减弱输出(根据PID)

风机保持运行

【阶段3:恒温阶段】
条件:温度在 39~41°C 范围
热泵保持运行(维持)
发热丝关闭

风机维持运行或按需求间歇运转

【阶段4:过温保护】
条件:温度 > 42°C
所有加热设备停止
风机加强运行

最终建议(实际操作流程)
先把热泵启停方式弄清楚(是否只能远程启停或可设定温度/调功)。
PLC读取温度,做PID控制发热丝,顺便控制热泵启停逻辑。
加上温度报警/上限保护,保证安全性。
如条件允许,加装通讯功能(Modbus/485)提升调节能力和远程监控功能。
  • 下载积分:+2(cnfjcgt)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