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6):
如图所示
1编码器没有达到数值也会继续输出,需要关闭M700后才能继续接通
2一个轴只能有一个比较,其他的比较会失效

网友A:
这个指令的DONE状态是达到position后一直保持到Enable失效;它可以用来控制Y端子输出设定时间长度的信号。

网友B:
这个HC_Compare 实时性好一点吗,把当前值放到普通的D里边比较实时性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HC_Compare 实时性好一点吗,把当前值放到普通的D里边比较实时性差吗

肯定是高速比较指令好啊,没有周期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是高速比较指令好啊,没有周期影响

试试看,这两种差多少

网友C:
手册有明确的指令引脚示意图的啊,而且OUTPUTENABLE  引脚可以关联硬件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有明确的指令引脚示意图的啊,而且OUTPUTENABLE  引脚可以关联硬件输出啊

你不懂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同一个轴,多个位置需要同时比较,记住不是里面按照顺序的数组呢

网友D:
HC_ArrayCompare用这个指令,你那应该只是单位置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D:
HC_ArrayCompare用这个指令,你那应该只是单位置比较

这个指令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网友B:
问的问题不明不白

网友E:
用信捷吧 可同时比较1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的问题不明不白

我不是问问题是说,这个指令,同一个编码器轴,只能使用一次,再使用同一个轴的这个指令,就会相当于双线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问问题是说,这个指令,同一个编码器轴,只能使用一次,再使用同一个轴的这个指令,就会相当于双线圈

你是不是脉冲数50,100,200,300等有好多个值需要比较是不是,楼上说的HC_ArrayCompare
这个指令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不懂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同一个轴,多个位置需要同时比较,记住不是里面按照顺序的数组呢

我看不懂你说的话啊,什么叫多个位置需要同时比较,什么叫同时,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不懂你说的话啊,什么叫多个位置需要同时比较,什么叫同时,告诉我

你没有做过圆盘筛选机,我怎么跟你说呢,就是50这个位置,有可能我需要比较一次,也可能比较多次,数组比较只能比较当前的数值,只能一个,比较完成才能跳转下一个。
我需要HC_Compare,可以多个位置同时比较,比如我的位置都是50,10个一样的位置,你我需要10个位置都要知道是不是相等的,你数组只有到最后一个才有输出,不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E:
楼主说其他的比较会失效,但你动图当前值=24的时候,二个HC_COMPARE 的M800和M801是怎么同时有输出的呢。后面=12的时候M801又没输出了。想试一下好像不支持仿真

网友F(2025-07-06):
   这个汇川的高速比较指令只能置位,不能复位,不像H3U可以置位和复位

网友G:
谭工现在用汇川了

网友H(2025-10-29):
不知道这个问题解决没,今天也碰到这个情况,只能有一个指令ENABLE,2个的话前一个会被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