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6):
STEP7 V5.6  中怎么加载 s7-scl 和 s7- graph 程序块?

网友A:
DeepSeek-R1满血版 回答完成
深度思考完成 用时16秒,搜索全网24篇资料
在STEP7 V5.6中加载S7-SCL和S7-Graph程序块的操作步骤如下:

‌一、环境准备‌
‌安装S7-SCL和S7-Graph软件包‌
S7-SCL(结构化文本)和S7-Graph(流程图编程)需单独安装,默认STEP7 V5.6不包含这两种语言支持1。
确保已获取有效授权文件并完成安装激活。
‌二、加载S7-SCL程序块‌
‌创建或导入SCL源文件‌

右键单击项目树中的“Sources”文件夹 → 选择“Insert New Object” → “SCL Source”新建源文件6。
若需导入现有源文件,可通过“File” → “Open”加载.scl文件。
‌编译生成块‌

在SCL编辑器中编写代码后,点击“Save and Compile”按钮(或按Ctrl + F2)生成功能块(FB/FC/DB等)。
生成的块会自动添加到项目的“Blocks”文件夹中。
‌在梯形图/其他语言中调用SCL块‌

通过符号表或直接输入块名称(如Call "SCL_FB1")调用已编译的SCL块6。
‌三、加载S7-Graph程序块‌
‌插入GRAPH块‌

右键单击项目树中的“Blocks”文件夹 → 选择“Insert New Object” → “Graph”创建GRAPH程序块7。
‌配置GRAPH顺序控制‌

打开GRAPH块,定义步骤(Step)和转换条件(Transition),设置动作(Action)及互锁条件(Interlock)7。
支持使用计时器(D-接通延时)和计数器(通过变量自增实现)7。
‌调用GRAPH块‌

在OB1或其他块中使用Call "GRAPH_FB"指令调用GRAPH功能块,并为其分配背景数据块(Instance DB)。
‌四、注意事项‌
‌符号命名兼容性‌

避免使用博途中的保留符号(如“En”需改为“Enable”)3。
数据块名称需与符号表一致,确保代码可读性。
‌编译与调试‌

编译后检查一致性,确保硬件组态与程序逻辑匹配4。
建议通过仿真测试(PLCSIM)验证程序逻辑后再下载至PLC8。
通过上述步骤,可在STEP7 V5.6中完成S7-SCL和S7-Graph程序块的加载与集成。若需移植至博途平台,需重新导出源文件并调整符号命名
  • 下载积分:+1(applisggq) 热心助人!

网友B: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SIMATIC_S7_SCL_V53_SP6.exe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_uG8kFirkHbQ235tcyK0g 提取码: xyxp

    Graph模块没用过  没有安装包
  • 下载积分:+5(applisggq) 真诚感谢!

网友C(2025-07-06):
    新建FB块,该块选择用graph编程,编完程在OB1中调用该FB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