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如何将汇川AM系列PLC导出的XML格式变量导入到威纶通触摸屏中?

楼主(2025-05-27):
路过的大神请指点一下,如标题所述汇川XML变量标签怎么导入到威纶通触摸屏呢?看说明威纶通支持.CSV xLsx,如果使用转换工具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CSV txt 编码ANSI
一万年太久,划水摸鱼(●'◡'●)

楼主:
感谢指点。昨天在B站上看这个标签通讯需要在威纶通软件中添加设备 CODESYS V3(Ethernet),设置成V3 TCP/IP,这样就可以导入XML的标签变量了

网友B:
PLC软件:添加对象—符号配置—编译,程序文件夹中就会生成XML文件。
HMI端:添加设备CODESYS V3(Ethernet) 通讯协议V3 TCP/IP,再导入生成的XML文件。

楼主:
感谢三楼师傅的回复,我现在已经导入XLM文件到触摸屏上了。现在AM403运行后就会报错和触摸屏通讯异常,PLC这边端口还需要怎样设置?

网友B:
HMI设置的是 modbus TCP/IP,你PLC上也要设置一样。

楼主:
感谢5楼兄弟,那有可能我在PLC这边·选Modbus TCP时端口号没做修改。测试后再回复大家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yushenchang/article/details/142990217
这里可以看,很详细,我就是在这个这里学会的

网友D(2025-06-28):
标记一下

网友E:
是不是有中文标签啊?有的话要改格式为UTF-8然后重新导入并且重启PLC就好了
bnnyygy

网友F(2025-10-31):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中文标签啊?有的话要改格式为UTF-8然后重新导入并且重启PLC就好了
威纶通-codesys 支持中文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