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FX3g使用DDRVI指令正转和反转都是一个方向,怎么解决

楼主(2025-05-27):
FX3g使用DDRVI指令正转和反转都是一个方向,怎么解决
用的开环电机,2dm566s驱动器
描述:程序

网友A:
方向的接线确认过了吗?驱动控制选择的是脉冲+方向?
确认过了,是脉冲+方向

网友B:
查方向线咯

网友C:
两个轴以上不要用M8029,还有FX3G支持搜索回原,不写那么麻烦,只有一个方向的话应该是线路问题

网友D:
有个笨方法,你换反向输出的时候看下方向信号输出了没 没输出的话 就是程序问题 有输出不变向的话就是线路问题

网友E:
Y点是否重复使用

网友F:
DDRVI正转脉冲你写K9999999,反转脉冲你要K-9999999,我估计你那个脉冲按是不是没转负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