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8):
一台设备用的NX-140DT,通过EtherCAT通讯方式带着7台英威腾SV-DA200伺服。PLC通过交换机连着触摸屏,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触摸屏可以操作开起伺服电机来,用的点动,PLC这边读不到伺服的PDO数据。网线全换了,CPU也换了,没起作用。设备是正常使用着的,就是断了1天电后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楼主xy01232025于2025-05-28 17:43发表的 求助NX-1140DT通讯问题 :
一台设备用的NX-140DT,通过EtherCAT通讯方式带着7台英威腾SV-DA200伺服。PLC通过交换机连着触摸屏,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触摸屏可以操作开起伺服电机来,用的点动,PLC这边读不到伺服的PDO数据。网线全换了,CPU也换了,没起作用。设备是正常使用着的,就是断了1天电后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

可以监控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把伺服驱动器也换了,能读到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