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05-28):
小弟遇到一个伺服报警问题,路过的大神帮忙指导一下呗。伺服轴偶尔报警,一天几次,但是报警后会自己复位,读取放大器也没报警信息。问了三菱客服才知道有些报警自动复位后放大器不会保留报警信息。是QD77MS2的模块,三菱JE70B的放大器。下面的压缩文件是伺服放大器的参数设置。是不是这里面设置的不对。路过的前辈[帮忙看看
附件: 筒体冷却.rar (13 K) 下载次数:22

网友A:
找个录像机实时监控录像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客户那边说是下降到位后出现的报警,认为下降减速时间感觉太短了,然后我也改了下降的减速时间,现在是1s减速时间,但是还是 会出现,这个下降方式是用的高速回原点的方式下降的。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引用 网友A:
找个录像机实时监控录像

网友B:
PA27设置0001,不然一个轴报警,全部报警。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设备就只有一个轴
引用 网友B:
PA27设置0001,不然一个轴报警,全部报警。

网友C:
伺服的异常代码暂存器拉出来,你程序写个报警代码记录不就可以了吗?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是的,正准备这么操作
引用 网友C:
伺服的异常代码暂存器拉出来,你程序写个报警代码记录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