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29):
我现在有个项目,要用PLC连接两把扫码枪读取产品的二维码数据:
我现有的方案是用顾美的EX3G-8050H触摸屏一体机,一把扫码枪用触摸屏的USB口接收,一把扫码枪用PLC的RS485口接收。
目前的问题是触摸屏的USB口是厂家最近开发的,我用霍尼韦尔的扫码枪,这个USB口接收和显示二维码数据不完整和出错。
我打算换一下方案,两把扫码枪的数据都用PLC的485串口去接收,请问有没有2个以上485串口的三菱PLC,而且是支持扫码枪数据的。
请各位不吝赐教,搞了一个月都没搞好。

网友A:
引用楼主zzzer442于2025-05-29 09:31发表的 三菱FXPLC怎么连两把扫码枪 :
我现在有个项目,要用PLC连接两把扫码枪读取产品的二维码数据:
我现有的方案是用顾美的EX3G-8050H触摸屏一体机,一把扫码枪用触摸屏的USB口接收,一把扫码枪用PLC的RS485口接收。
目前的问题是触摸屏的USB口是厂家最近开发的,我用霍尼韦尔的扫码枪,这个USB口接收和显示二维码数据不完整和出错。
我打算换一下方案,两把扫码枪的数据都用PLC的485串口去接收,请问有没有2个以上485串口的三菱PLC,而且是支持扫码枪数据的。
请各位不吝赐教,搞了一个月都没搞好。

陆杰的PLC板可以支持两路485口,你反正都不是用的三菱原装正品,国产的大把可以选择。
闲鱼号:猫猫工控
抖音:猫猫工控
基于HTML,CSS,JavaScript的网页开发, 单片机编程应用,pcb设计,原理图设计,plc程序代写 代做 代编,plc程序设计,编程,西门 子plc,三菱plc,台达plc,汇川PLC,基恩士plc,变频器调试,变频器联动调试,485通讯技术支持,Modbus通信协议技术支持,非标准通讯协议技术支持,精通昆仑通态触摸屏,威纶通触摸屏,三菱触摸屏,汇川触摸屏,,组态设计,宏代码编写,各种文本显示器编程,远程技术支持,电气CAD图纸等系统设计,英语交流顺畅,可直接对接老外开展工作,致力于为行业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

网友B:
直接上FX5U吧,可以4个通讯口

网友C:
可以用1个串口轮询,如果不是手拉手接法,加个集线器可以改成星型接法

网友D:
加个模块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