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RS2指令只发送不接收数据

楼主(2025-05-29):
如题,我的PLC用的是三菱的RS2指令通过RS232串口发送接收数据,串口设置如图所示。
我用电脑的通讯串口调试指令,发现RS2指令只能从PLC向电脑发送数据,但电脑发送数据给PLC的时候,PLC的内存没有任何变化。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先看rd和sd指示灯亮不亮吧,然后再找你程序的问题,我感觉你写得很乱

楼主:
运行停止灯那是基本常识了,PLC是正常运行的。
我昨天把D20改成D200,这条语句就能执行,PLC接收到电脑发过来的信号。
【RS2 D0 K50 D200 K50 K1】
难道RS2指令还对寄存器的类型有要求?一定要断电保持型的寄存器才会接收信号?

网友B:
不知道你原来的程序下面那三个BMOV是干嘛 D200-D249 和 D100要都是0 等于把接收到的全部覆盖为0了
下载积分:+5(水木之杨) 热心助人!

网友C:
感觉3U格式不是H81表示 应该是什么H0C81

网友D:
先写RS 一条指令 在用串口助手软件 测试一下 通了正常了 在写你需要的程序

TEL- 162.....5881
EMAIL- weir12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