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什么诡异伺服?有大佬能解吗

楼主(2025-05-29):
请问有大佬有使用过雷赛伺服的绝对系统吗?
伺服型号L7EC,电机型号ACM2H-0604B,编码线有带电池盒,拆开量过电池电压3.6V。
只要总电关掉,重新上电,位置就不会记忆
,全部归零。手册上能试的都试过了。
参数PA0.15,都尝试设定过1、2、3、5、9,控制模式9(Ethercat)。
无解了阿,人在海外没办法联络到雷赛原厂客服。

网友A:
你对应的PLC上面有设置绝对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应的PLC上面有设置绝对模式吗
有,目前只有这几组雷赛伺服不行,其他厂牌都正常

网友A:
看手册还有个PA0.01 0.01改成9 0.15改成1 试试
下载积分:+5(max1631351) 热心助人!

楼主:
全部恢复出厂,照大佬说的全部重新设定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过西门子G120变频器参数设定好断电后参数又变回去了,后来恢复出厂设置后再重新设定就好了。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后 就是以前自己调试好的参数也清零 就的重新 调试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冲吧 少年
空QQ群:4057363
:有舍才有得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网友D:
伺服驱动上也要设置,光PLC上设置绝对模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