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25-05-29):
报警内容为主电路 OFF 时,伺服 ON 信号 ON,询问客服就是在伺服ON的时候电压过低,各位路过的前辈帮忙指导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去处理啊。偶发异常

网友A:
程序里伺服 ON 信号加个延时

网友B:
主板上有个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大致原理就是电压采样-压频转换-反相电路,然后CPU采集这个信号识别母线电压,有可能是这个检测回路坏了,也有可能母线电压问题。J4的话分开供电需要确认电压吧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回复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伺服 ON 信号加个延时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回复,是JE的伺服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个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大致原理就是电压采样-压频转换-反相电路,然后CPU采集这个信号识别母线电压,有可能是这个检测回路坏了,也有可能母线电压问题。J4的话分开供电需要确认电压吧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2L兄弟提醒了一下,之前同事这样写合适不?路过的前辈帮忙看看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顶一下,路过的大神帮忙看看呀

网友C:
硬件问题,电压检测故障的吧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谢谢回复,如果是硬件检测问题,应该是一直存在的,这个是偶发情况
引用 网友C:
硬件问题,电压检测故障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2L兄弟提醒了一下,之前同事这样写合适不?路过的前辈帮忙看看

我这边都这样写,没问题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之前没仔细看您的回复,如果是检测电压回路坏了是不是一直报警,我现在是一天报警小几次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个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大致原理就是电压采样-压频转换-反相电路,然后CPU采集这个信号识别母线电压,有可能是这个检测回路坏了,也有可能母线电压问题。J4的话分开供电需要确认电压吧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好的 谢谢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都这样写,没问题

楼主:
要不要加个稳压器之类的东西
关于伺服E9.3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