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30):
有个平台,以设定温度持续工作,要求
1,温控器:加热和冷却两路PID控制,目前在使用的欧姆龙温控器,有听过宇电但没用过不知道这个牌子怎么样,精度0.2度
2,制冷片:加热和冷却通过正负极颠倒,可以切换加热冷却,目前用的一冷
3,固态继电器:制冷片最大电流10A,工作电压24V,市面常见的固态是单路触点,目前找到了双路,正负极颠倒的时候,通过线路互锁,防止短路感觉有点麻烦
请教下,以上搭配有没有好点的方案代替,温控器,制冷片,固态继电器有没有其他品牌,尤其固态继电器硬件互锁使用起来感觉很麻烦

网友A:
DeepSeek回答:
🔧 1. 控制方式改用「H桥模组」
推荐使用 BTS7960 H桥模组(支援 24V / 43A)
➤ 可直接控制Peltier的电流方向,无需双继电器、互锁逻辑
➤ PWM控制更细腻,响应快、安全性高

🌡️ 2. 温控器推荐「宇电 AI 系列」
例:宇电 AI-526 或 AI-708
➤ 精度高、双路PID、性价比优于欧姆龙
➤ 支援RS485,可接PLC或上位机控制

⚡ 3. 保留制冷片与电源设计
继续使用目前的 一冷 Peltier 模组

电源建议:DC 24V,电流依Peltier总数选择(例:2颗需 ≥20A)

以上,请参考
好的,谢谢~

网友B:
台达温控器DTM了解一下,还是很方便的加热冷却分开两路,不存在互锁问题
台达的Pass了,满足不了要求,互锁不是温控器互锁,是SSR互锁,担心硬件一些问题导致两个同时输出

网友C:
这不就高低温实验箱么,说句实话没做过类型项目的不要轻易去碰,坑很深的。如果制冷也是自己做还好,要是配合其他厂家那就麻烦死

另外宇电的还不错,在这个行业有一定的占有量
就是几个不同品牌之间配合,没办法项目需要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楼主(2025-06-30):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A:
DeepSeek回答:
🔧 1. 控制方式改用「H桥模组」
推荐使用 BTS7960 H桥模组(支援 24V / 43A)
➤ 可直接控制Peltier的电流方向,无需双继电器、互锁逻辑
➤ PWM控制更细腻,响应快、安全性高

网友D:
别忘记加个断线检测,推荐炜固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市场上用量不少,10多年了。专业级的可以检测断线、过流、异常加热报警、 三相的UL3,单相的US17 固态控制用。要求高的设备用,不然成本上去了。